楼主(2013-01-20):
简要介绍一下:在FX1N-60MR后面有(顺序排列)FX2N-16EX、FX2N-16EYR、FX2N-8AD、FX2N-8AD、FX2N-32CCL,这是原有的模块,正常运行。因添加了设备,增加了一个输入模块FX2N-16EX和一个输出模块FX2N-16EYR.
问题是:新增加的输入模块使用正常,但新加的输出模块在程序里监控到Y51、Y53软元件有输出,但输出模块上无实际输出。初步以为是输出模块是坏的,另找一个使用正常的输出模块安装好,依然不管用。 后想到也许是PLC的+5V电源不够用,就把两个FX2N-8AD模块先拆掉,把新安装模块接到FX2N-32CCL后面,也是不管用。
模块安装好后,在PLC上复位过,也断电复位过
问题:扩展输出模块7无实际输出
   有没有遇到过此类问题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1N的最大点数是128,超出范围了

楼主:
我看过它的说明书,上面说输入输出点数128点,说的是输入128点,输出128点,还是一共是128点?
如果是点数超了,我把新加的模块接到FX2N-32CCL的后面也是不管用的啊?

网友A:
放到FX2N-32CCL前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到FX2N-32CCL前面看看
刚刚计算了一下,输入输出点数加到一起,不算最后一个输出模块就已经是128点了!1N的PLC的CPU可以使用的点数是输入点数+输出点数一共是128点吗?还是各128点,共256点?
把它放到FX2N-32CCL后面试了下不管用。准备把两个FX2N8AD的模块拆掉试试,它们两个正好占了16个点。

网友A:
是共计128点

楼主:
仔细计算下,确实是超了点数了。看了下上面的一台FX2N-128MR的,后面只接了两个FX2N-16MR和一个FX2N-32CCL,2N 的点数上限是256点24V电源也够用,找一下通讯点改换一下PLC。
非常感谢楼上的多次解答!!!

网友A:
楼主这是台什么设备,用了2台PLC,并且每台都配了CC-LIN模块K

楼主:
这是三条自动生产线,每条生产线独立运行,三条线之间也要互相通信。三条生产线之间也有联系
18台PLC,6个称重仪表,3个远程输入点,3个远程输出点。三台工控机,组态用的是组态王

网友B:
18台PLC,那主站是什么,Q系列的吗,FX的做主站CC-LINK网络带不了这么多的

楼主:
主站是Q02CPU,CC-LINK模块是QJ61BT11

网友C:
呵呵;FX1N后面带的模块太多了,从IO点限制超了16点,同时电源是供应不上的;
一般来说,主机后面带超过5个以上模块时需要用FX2N-32ER/48ER的扩展,这个是可以向外供电的,而不是用FX2N-16EX FX2N-16EYR;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过它的说明书,上面说输入输出点数128点,说的是输入128点,输出128点,还是一共是128点?
如果是点数超了,我把新加的模块接到FX2N-32CCL的后面也是不管用的啊?
FX1N需换成FX2N的了,而且FX2N后面也不能这么配的,必须使用FX2N-32ER/48ER扩展,否则电源是不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过它的说明书,上面说输入输出点数128点,说的是输入128点,输出128点,还是一共是128点?
如果是点数超了,我把新加的模块接到FX2N-32CCL的后面也是不管用的啊?
FX1N需换成FX2N的了,而且FX2N后面也不能这么配的,必须使用FX2N-32ER/48ER扩展,否则电源是不够用的;
FX1N-60MR的24V电源容量是多大的,没看到这个数据。2个FX2N-8AD是不消耗24V电源,5V电源是够用了。

如果把后面的这两个模块安装到上面的FX2N-128MR上面就可以了,计算过电源是够用的,点数也低于256点。X或Y都小于184点。这个是可以的。上面没有安装位置,目前延长线只买到了FX0N-65EC,买回来以后才知道还少一个FX2N-CNV-BC.上面没有安装位置。
另外,一个扩展单元FX2N-32ER大概要多少钱?

楼主:
刚刚计算了一下,在上面的FX2N-128MR中,还只能加上一个输入模块,加上一个电流只剩余了10毫安,另一个输出模块加不上了,虽然在点数上可以。如果要在这上面增加足够用的模块的话也只能是增加扩展单元,而不是扩展模块了了!
而FX1N-60MR的24V电流我不知道是多少,想着也超不过460,但原有的模块的电流就需要460毫安,不能再增加任何的模块了!从总点数上来说原有的所有的点数是120点,也只能再增加8点。

FX2N-8AD不仅消耗+5V(50毫安),还要消耗+24V(80毫安)

楼主:
这是别人做的生产线,做维护,以前只是在程序上修修补补,还没有在硬件上改变过什么,也没有注意到过点数和电流什么的。这次改动这些东西,在其中学到不少的东西,特别是在这里和楼上的两位学到很多。

谢谢YXBK和ZCMY!

再问一下:可不可以把基本单元的+24V内部电源和外面的+24V电源并接到一起?

网友C:
呵呵;DC24V电源是可以外供的,但模块工作时都用的DC5V,这个电压只能从主机或FX2N-32ER 48ER上获得;
一般情况下,一个主机后面带超过5个扩展模块就可能DC5V供电不足,所以FX2N-32ER/48ER还是有必要的;
一个FX2N-32ER相当于一个FX2N-16EX+一个FX2N-16EYR,不过这个是AC220V供电的,可以向外供电;价格比FX2N-16EX+一个FX2N-16EYR稍稍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DC24V电源是可以外供的,但模块工作时都用的DC5V,这个电压只能从主机或FX2N-32ER 48ER上获得;
一般情况下,一个主机后面带超过5个扩展模块就可能DC5V供电不足,所以FX2N-32ER/48ER还是有必要的;
一个FX2N-32ER相当于一个FX2N-16EX+一个FX2N-16EYR,不过这个是AC220V供电的,可以向外供电;价格比FX2N-16EX+一个FX2N-16EYR稍稍高一点;
扩展输入输出模块不消耗+5V电源,至于2AD、32CCL所用的+5V电源是够用的,只是下面的点数确实不够用了。

DC24V电源外供怎么做?直接和PLC上的+24、COM并接到一起行不行?

网友D:
楼主遇到的问题让我也学习不少啊!我也是新人,多多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DC24V电源是可以外供的,但模块工作时都用的DC5V,这个电压只能从主机或FX2N-32ER 48ER上获得;
一般情况下,一个主机后面带超过5个扩展模块就可能DC5V供电不足,所以FX2N-32ER/48ER还是有必要的;
一个FX2N-32ER相当于一个FX2N-16EX+一个FX2N-16EYR,不过这个是AC220V供电的,可以向外供电;价格比FX2N-16EX+一个FX2N-16EYR稍稍高一点;
扩展输入输出模块不消耗+5V电源,至于2AD、32CCL所用的+5V电源是够用的,只是下面的点数确实不够用了。

DC24V电源外供怎么做?直接和PLC上的+24、COM并接到一起行不行?
不可以;
用外部的开关电源就不要用PLC上的DC24V,或一部分模块用PLC上的DC24V;二个不可能并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DC24V电源是可以外供的,但模块工作时都用的DC5V,这个电压只能从主机或FX2N-32ER 48ER上获得;
一般情况下,一个主机后面带超过5个扩展模块就可能DC5V供电不足,所以FX2N-32ER/48ER还是有必要的;
一个FX2N-32ER相当于一个FX2N-16EX+一个FX2N-16EYR,不过这个是AC220V供电的,可以向外供电;价格比FX2N-16EX+一个FX2N-16EYR稍稍高一点;
扩展输入输出模块不消耗+5V电源,至于2AD、32CCL所用的+5V电源是够用的,只是下面的点数确实不够用了。

DC24V电源外供怎么做?直接和PLC上的+24、COM并接到一起行不行?
不可以;
用外部的开关电源就不要用PLC上的DC24V,或一部分模块用PLC上的DC24V;二个不可能并用;
学习了,谢谢大家的交流。
看来楼主改动的范围比较大啊,原来留下的余量都不够用了。
不过你也可以试试减少一些io,通过软件实现,应该可以的

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DC24V电源是可以外供的,但模块工作时都用的DC5V,这个电压只能从主机或FX2N-32ER 48ER上获得;
一般情况下,一个主机后面带超过5个扩展模块就可能DC5V供电不足,所以FX2N-32ER/48ER还是有必要的;
一个FX2N-32ER相当于一个FX2N-16EX+一个FX2N-16EYR,不过这个是AC220V供电的,可以向外供电;价格比FX2N-16EX+一个FX2N-16EYR稍稍高一点;
扩展输入输出模块不消耗+5V电源,至于2AD、32CCL所用的+5V电源是够用的,只是下面的点数确实不够用了。

DC24V电源外供怎么做?直接和PLC上的+24、COM并接到一起行不行?
不可以;
用外部的开关电源就不要用PLC上的DC24V,或一部分模块用PLC上的DC24V;二个不可能并用;
模块上的用的+24V都是内部供电的吧,这样的话外接电源怎么用,用不到的吧。看说明书上也没有提到过可以外接电源给模块用。 现有的外接只是在输出模块上输出控制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DC24V电源是可以外供的,但模块工作时都用的DC5V,这个电压只能从主机或FX2N-32ER 48ER上获得;
一般情况下,一个主机后面带超过5个扩展模块就可能DC5V供电不足,所以FX2N-32ER/48ER还是有必要的;
一个FX2N-32ER相当于一个FX2N-16EX+一个FX2N-16EYR,不过这个是AC220V供电的,可以向外供电;价格比FX2N-16EX+一个FX2N-16EYR稍稍高一点;
扩展输入输出模块不消耗+5V电源,至于2AD、32CCL所用的+5V电源是够用的,只是下面的点数确实不够用了。

DC24V电源外供怎么做?直接和PLC上的+24、COM并接到一起行不行?
不可以;
用外部的开关电源就不要用PLC上的DC24V,或一部分模块用PLC上的DC24V;二个不可能并用;
学习了,谢谢大家的交流。
看来楼主改动的范围比较大啊,原来留下的余量都不够用了。
不过你也可以试试减少一些io,通过软件实现,应该可以的

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减少I/O后会给以后的维修带来很多麻烦,而且也会造成生产的异常,一但出现异常时只有做这些改动的人明白,其他人修起来就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DC24V电源是可以外供的,但模块工作时都用的DC5V,这个电压只能从主机或FX2N-32ER 48ER上获得;
一般情况下,一个主机后面带超过5个扩展模块就可能DC5V供电不足,所以FX2N-32ER/48ER还是有必要的;
一个FX2N-32ER相当于一个FX2N-16EX+一个FX2N-16EYR,不过这个是AC220V供电的,可以向外供电;价格比FX2N-16EX+一个FX2N-16EYR稍稍高一点;
扩展输入输出模块不消耗+5V电源,至于2AD、32CCL所用的+5V电源是够用的,只是下面的点数确实不够用了。

DC24V电源外供怎么做?直接和PLC上的+24、COM并接到一起行不行?
不可以;
用外部的开关电源就不要用PLC上的DC24V,或一部分模块用PLC上的DC24V;二个不可能并用;
学习了,谢谢大家的交流。
看来楼主改动的范围比较大啊,原来留下的余量都不够用了。
不过你也可以试试减少一些io,通过软件实现,应该可以的

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减少I/O后会给以后的维修带来很多麻烦,而且也会造成生产的异常,一但出现异常时只有做这些改动的人明白,其他人修起来就要......
那你就得考虑换PLC了。。。
成本会提高了!

楼主:
添加一个扩展单元就行,PLC不用换

网友C:
呵呵;后面的很多模块都要用DC24V电源,还有输入信号如果用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都可能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后面的很多模块都要用DC24V电源,还有输入信号如果用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都可能用到;
在主站上接有几十个光电开关,这些个光电开关用的都是外接电源

楼主:
扩展单元FX2N-32ER,延长线FX0N-65EC,转换适配器FX2N-CNV-BC,全部到货,今天安装完毕,程序编写、调试完成,正常使用中......
扩展单元接到了FX2N-128MR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