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0):
我最近在搞一款变频风机控制器,原理是通过霍尔元件检测装在风机轴后面的磁钢的转动的频率(其实就是转速),低于一定的频率就报警,高于一定频率就让系统正常工作,电路板是老板以前从上海买的,我们自己焊接的,现在我焊了两块板,开始测试的时候风机不接电,控制器与霍尔元件线接好,提供电路板电源,控制电路板报警(喇叭响和红色LED亮)等,风机供电转动到一定速度后,报警解除。我本以为OK了,但是我让风机连续转动后大概几分钟后,风机仍正常转动的情况下,忽然控制器电路板就报警了,而且解除不了,换个风机换的电路板又这样了,有时候好像又是时好时坏,晕,不知道到底是是什么原因,请专家给指点指点

网友A:
低于一定的频率就报警, 高于一定频率就工作。很多变频器都有这样的功能,利用它本身的功能是否更方便?

网友B:
干扰吧
用示波器看下信号波形

网友C:
把变频器的说明书整明白了,再去开发别的.
我还见过搅拌机配了变频和PLC,PLC控制变频正反,正反的频率和时间.(通用的变频都有这功能)

网友D:
你把控制器与霍尔元件分开,单独启动风机,在设定频率的上下运行,看看霍尔器件的动作是否正常
这样就可以区别两者之中谁出问题了

网友E:
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问题啊

网友F:
在变频器上面加一个速度传感器应该就能解决。

网友G:
这个问题,应该是逻辑控制的设计没搞好导致的。正常转速运行,那就是有转速呀,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转速,当然合不上闸了。应该是,在原始状态,先人为的操作合闸,待转速正常以后,转换到转速的监控保护单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