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出事

楼主(2013-01-20):
某机器上有500w发热管六条,2.2kw电机一个 1kw电机一个,200w电机三个,另加感应光电十几个。为什么用4*1.5电缆进线一直都没出现事故

网友A:
总共才6.6Kw,三相平衡1.5电缆明敷没问题..............

网友B:
   用4×1.5电缆,估计是三相电源;
   总负荷是发热管3kW、电机3.8kW、暂忽略感应光电,按三相电机、发热管三相平均分配估算,负荷电流大概是13A的样子;
   小线芯的导线,散热条件要好一点,电缆明敷、环境温度不高的话,估计安全电流能够达到13~14A的样子;
   若电机有可能不满载,应当可以使用,所以未出问题;
   但一般情况下,电源配线会取2.5平方及以上。

   负荷估算记的不是很准,所以不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