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大神指教

楼主(2013-01-20):
科比F5变频器,报警UP和LSF,查说明书是启动欠压和软启动电路故障。这该怎么弄啊!求大神赐教!

网友A:
接触器没吸合,或者检测触头烧坏,。主要检查主回路的启动充电部分!

网友B:
楼上说得好!先查充电接触器辅助触点的检测电路,一般应该解决问题了。如没有问题,再查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
多谢两位,学习了。

网友C:
整流电路或者输入电压波动缺相呢?

或者电解电容故障呢,

有这些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