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0):
科比F5变频器运行中,参数CP.7监测直流电压,从250V降到200V是原因啊。监测电阻没有问题。

网友A:
检测三相电源开关,有否接触不良现象,可能有缺相供电现象。可以同时监测P\N端子上的直流电压,若与显示相一致,变频器本身没有什么异常,瞬时重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