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0):
各个轴之间并不一定是顺序执行的,有可能要并发执行
比如1,2轴在运动过程,可能3,4轴接到外部IO信号而运动。
这样,是不是要用多任务来实现呢?
IO信号用一个任务,每个轴都建立一个任务来控制呢?

网友A:
应该只需在一个程序里面编写就行了。

网友B:
每个轴建立一个子程序,根据需要调用就可以了
那样的话,每个轴跟每个轴都可以随意控制,
但是在逻辑上要做的缜密些

网友C(2013-03-11):
3轴的小CNC做过就是用这个方案

网友D:
使用多线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