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伏开关电源

楼主(2013-01-20):
为什么二十四伏开关电源为什么输出端电阻为零,都能正常工作呢。不会短路?

网友A:
内阻吗?当然越小越好;外电路电阻?即使短路也会自动保护。

网友B:
楼主是说从其输出端测量电阻吗?

如果是的话,就很好解S了,因为输出那边只有次级绕组和整流滤波部分!

网友C:
呵呵;你只要量输出电压就行了;

网友D:
哈哈,你测一下电力变压器的输出,那才更是0呢,人家那么大家伙都不怕,小家伙就更不怕了。

网友E:
输出电阻小,性能才好。

网友F:
楼主真人才 楼上的所有人回答更精辟  楼主 你确认24v开个电源输出端电阻值为零? 是直流开关电源?是直流输出端而不是整流的前端?

网友G:
开关电源保护齐全,没事

网友H:
对于一个四端网络,输入阻抗无穷大,输出阻抗为0.这是理想状态。实际不可能真正做到。

网友I:
内阻吗?当然越小越好

网友J:
你万用表这样大的量程,肯定显示为零了,你用摇表量,更加为零。

网友K:
这个很正常!
变压器要测输出阻值也一样啊!

网友L:
不明白!从那量是零呢?

网友M:
这就是开关电源的优势
你用变压器再试试

网友N:
俺也不明白,怎么是零呢?如果真的是在开关电源的输出端是零的话,那滤波电容就有问题啦?

网友O:
正负输出端不可能为0欧,你用什么表测的

网友P:
楼上几位认为开关电源输出端电阻为零是对的,你们是不是没见过开关电源,为什么这么说误导人,楼主是用什么表测的数,档位拨对了吗,

网友Q(2014-05-12):
不可能为零,只是你量不准罢了。

网友R:
     电压源,内阻越小,电源容量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