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0):
本人刚来的,请教各位一个问题,PLC某个扫查量采集模块的所有信号都同时动作并马上复归,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何处理。

网友A:
可否对故障详情描写的详细一点?这样大家才好讨论

网友B:
这问题描述的,怎么分析?

网友C:
数据采集模块?模拟量?难道看楼主的意思说的是干扰?

楼主:
不好意思,前面说的不清楚,这里补充下。上位机显示第二个开关量采集模块的信号全部同时动作一次并马上复归(动作时间很短,最长的是1秒,有的时候时间太短上位机根本采集不到),而引起PLC程序的误开出。事后对模块的回路进行了绝缘摇测,没有发现问题,不知道模块本身故障会不会引起这种现象?请各位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