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 定时器

楼主(2013-01-21):
大侠教教我,为什么我这样用1ms的定时器,我定时2ms,输出的时间却有2s呢?

网友A:
怎样看出时间是2秒?

网友B:
没看到定时器,只见到定时器触点。

楼主:
我的模拟输出AQW0是连接到伺服上控制电机的,2ms应该是一瞬间动一下,但电机一直在运行2、3秒的时间,大家分析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模拟输出AQW0是连接到伺服上控制电机的,2ms应该是一瞬间动一下,但电机一直在运行2、3秒的时间,大家分析下
难道不考虑数字量转换为模拟量器件需要的转换时间?

楼主:
难道你觉得从数字量转换到模拟量所需要的时间需要1s多?你在开玩笑嘛?

网友D:
I0.1 一闭合,AQW0 从0到5000,2ms后AQW0变成0,伺服从加速再到减速,毕竟需要有一个过程

网友E:
时间太短??

网友F:
高频啊,哥哥你幽默了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难道你觉得从数字量转换到模拟量所需要的时间需要1s多?你在开玩笑嘛?
真以为200的PLC是高端货了……

网友H:
我试了一下你这个程序也不会跳转,你的程序也没有这样的语句,你说的2ms你的意思你的肉眼可以看到2ms?即使是2ms跳转,那么拿肉眼看也是连续的。

网友I:
感觉应该是定时时间太短!伺服电机从加速到停止也是要反应过程的,所以有延迟现象!

楼主:
什么意思?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在定时器没有到定时时间,一直有模拟输出,但定时器定时2ms时间到了之后,T32和T96会让输出断路,这个逻辑有问题吗?我的模拟输出控制的是伺服,电机转动的时间大概有2、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