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1):
有一个PLC控制柜,主要是控制一些阀,输出控制一台泵,是通过变频器的,现在当泵启动时,控制箱外壳带电,在110v以上,量了泵各相绝缘都每问题,求教该怎么查

网友A:
控制箱外壳,没接地保护吗?
如果是漏电,不知可否分级查,看故障出现在哪里;
我说的不算,请有经验的朋友谈谈吧,各位也可以出出主意。

楼主:
没接地,因为产品在厂里只是粗略调试,到客户现场会做接地

网友A:
现在查问题,那就暂时不要贸然接地;
另外,那个110V,是如何测得的,有不有可能是感应电之类。

楼主:
110v是泵在变频器上的一相和控制箱外壳间量得的

楼主:
如果是感应电要怎么处理

网友B:
控制箱外壳做接地保护就好了.控制箱内开关电源在外壳没接地时对地就会有感应电的.另外,变频器输出端无论是运行还是停止,对地也是有感应电的.

网友C:
对于有变频器的场合,一般都要良好的接地,否者漏电就麻烦了,还会对其他器件造成干扰,但是检查变频器前,闲检查电机3相是否与机壳是否接通,电机没问题的时候,要考虑到变频器产生的感应电。接地是必须的。

楼主:
电机摇了每问题

网友D:
控制柜外壳没有接地?

网友E:
绝缘可以 应该是感应电  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F:
控制柜接地就好了,这种问题基本都是接地没有做好,要么就是接线存在错误

网友G:
是不是到泵的电线有破损的地方?
查线路!
整个接地呗!

网友H:
就是没接地的原因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感应电要怎么处理
电机接地要好

网友J:
外壳和零线之间接个100W的电灯泡,看一下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友K:
学习一下,不怎么懂

网友L:
设备运行时必须有良好的外壳接地,这样才能是设备无干扰的良好运行,出现的110V电压应查处故障原因排除后,做一下良好的外壳接地。

网友M:
控制柜外壳没有接地?电源线有无无漏电

网友N:
接地做好~

网友O:
变频器感应电,做好接地就没事儿了!

网友P:
变频器需单独接地

网友Q:
变频器接地是必须的,干扰也是很大的。

网友R:
感觉应该是变频器漏电。我们单位新进了一台小设备。通电试机,变频器上电报警(接地)。对,就是变频器上电不启动九堡接地。你没看错。检查总电源进线没问题(这是自己接的,其他都是设备厂家做好的)电笔量设备外壳,电笔灯亮。
打开电机接线盒发现变频器端pe线接在电机的w相 ,更正后启动运行,电机,变频器 都正常 设备外壳依然带电。

最后做了设备接地线后没事了

网友S:
看来是接地没有做好啊!!

网友T:
变频器带电机一定要接地!应该是感应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