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继电器输出分析

楼主(2013-01-21):
PLC继电器输出分析
   PLC所谓的可编程控制器,相当于一个CPU,有几个模块,其模块功能主要是,模拟量输入输出,数字量输入输出,其他功能计数模块。那么PLC输出电路有几种类型呢?本文主要对PLC继电器输出电路类型进行分析。PLC的输出电路形式一般分为: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和晶闸管输出三种。
   PLC继电器输出电路的形式继电器触点的使用寿命是有一定的限制,一个机电器触点使用一般数十万次左右,这不是固定的要根据负载而定。如连接感性负载时的寿命要小于阻性负载。另外,继电器输出的响应时间也会比较慢,大概在10ms左右。
  所以,如果要求快速响应那么就不适合使用此种类型的电路输出形式。当连接感性负载时,为了延长继电器触点的使用寿命,对于外接直流电源时的情况,通常应在负载两端加过电压抑制二极管(如上图中并在外接继电器线圈上的二极管);对于交流负载,应在负载两端加RC抑制器。
  PLC继电器输出电路形式运行一般负载是AC250V/50V以下,负载电流可达2A,容量可达80~100VA(电压×电流),所以,PLC输出一般不适合直接驱动大电流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