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1):
我的系统是两套系统通过MPI通信的。每套系统都是通过DP带几个分站。
问题是两套系统的MPI有时能通信上,有时候不能。希望高手帮忙。
以前通信好好的今天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系统是两套系统通过MPI通信的。每套系统都是通过DP带几个分站。
问题是两套系统的MPI有时能通信上,有时候不能。希望高手帮忙。
以前通信好好的今天刚出现这种情况。
MPI站之间通过何种方式通讯?全局GSD?功能块?

楼主:
两个PIC站之间是通过功能块通信的,SFC67 SFC68单向通信。
以前是正常的
今天我发现有一个站的某些功能(一套PLC站的DP分站)运行时才会中断

楼主:
朋友你可以留你的电话或QQ我和你联系
挺急的

网友B:
重新接下2端DP头,量一下profibus线是否阻值正常。   一般重做下DP头就可以了,楼主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