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OMRON 固态继电器G6B-4BND

楼主(2013-01-21):
这种继电器是怎么工作的啊,能够实现两个机台X和Y信号的转换通信吗

网友A:
这不是固态继电器,里面有触头的

网友B:
这是四个继电器构成的继电气组。四个继电器都是独立工作的。每一个继电器都是一组输入和一组常开输出。公共点用短路排连接。

网友C:
这是4个单独的继电器,一般是1114或1174;
带灯的那端是输出;另一端是DC24V输入,当输入端有DC24V电压时,这个继电器就接通,带指示灯这侧二个端子接通;

网友D:
我未见过该器件,但据判断楼上几位说的应是对的;
能否实现楼主的要求,则根据器件的功能判别。

网友E:
大电流固体继电器应该有加装散热片的位置,否则就是接点继电器。

网友F:
这是继电器组,四个继电器可以单独拆下更换,不用拆线。

网友G:
这东西不错呀!用在什么地方呀!

网友H:
这个哪里是固态啊,,,,

网友I:
固态不是可控圭吗?

网友J:
这就是继电器那是什么固态继电器呀,我前天还用来着,国产有的PLC继电器输出用的也是这种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4个单独的继电器,一般是1114或1174;
带灯的那端是输出;另一端是DC24V输入,当输入端有DC24V电压时,这个继电器就接通,带指示灯这侧二个端子接通;
输入端和输出端怎么都会是DC24V呢,那样滴话应该不能接通信号了吧,

网友K:
高档的或者进口的控制柜里有不少这种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4个单独的继电器,一般是1114或1174;
带灯的那端是输出;另一端是DC24V输入,当输入端有DC24V电压时,这个继电器就接通,带指示灯这侧二个端子接通;
输入端和输出端怎么都会是DC24V呢,那样滴话应该不能接通信号了吧,
输出只是一个继电器触点,带DC24V或AC220V负载都可以;
5A的额定电流容量;

网友L:
引用 网友C:
这是4个单独的继电器,一般是1114或1174;
带灯的那端是输出;另一端是DC24V输入,当输入端有DC24V电压时,这个继电器就接通,带指示灯这侧二个端子接通;
这个说的很详细了。。。完全可以使用

网友M:
触头在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