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1):
跟天车一样的行走机构,上面有30多个IO点,想在远程30-40米左右的电控箱上的触摸屏进行IO监控,用的是三菱的PLC,如何进行监控?

网友A:
用行程开关不知道可不可以...30多个输入端似乎有点多

网友B:
   我做过,改造单位的天车,在驾驶室内用三菱FX60-PLC,RS485通讯控制20米以外的控制柜(柜内也有一台三菱FX-PLC),你要要做的是相当于把驾驶室内的PLC在连接到触摸屏上显示I/O状态即可,我有全套图纸和PLC程序。
资料地址: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130935910

楼主:
RS485通讯线如何布线,也是和行车电源一样用滑轨吗?这样会不会产生通讯干扰?

网友C:
RS485是有线通讯的,无线通讯可考虑WIFI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