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1):
台达VFD-A变频器用了六七年了,个人认为,使用的时间,没有那么久……
搬家的时候,摔过几次,但是用着一直正常。

现在故障是:

 过夜开机,加电,无论是显示,还是电机运转,一切正常,但是半个小时左右,变频器面版显示“F   0.0” 电机不转,运行灯亮,按啥都没得反应……  我什么都不动,断电,过三到四个小时,再通电,又一切正常,但是也就是二十分钟,就又显示''F   0.0"

 变频器复位,通过变频器面版控制也是一样,都是早上起来正常……

 按面板上的“JOG”键,变频器正常……

 以为是CPU板上的电容坏了,共三个“圆柱型的”,换了,还是一样……

 又换了驱动板上的11个电容“也是圆柱型的”,换了后,还是一样,现在,早上通电,也就是20分钟左右就又显 “F   0.0”了

这几天都搞迷了,本以为是电容的问题,但是换完了,还是不行,难不成是贴片电容 又或者CPU本身的问题,还是驱动板?我想驱动板应该没事,因为,我按“JOG”变频器正常输出呀,也没有什么异常……

 说了这么多,就是想把情况说的明白一点……

  求助朋友们支个招……

网友A:
这种故障算是比较难搞的了,好像是MCU工作不够稳定。提点参考:可以试换晶振端电容和复位端电容,试试看。

网友B:
给定问题吧?查输入量及其传输通道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