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2):
海康威视DS4008HC(R)卡,谢谢

网友A:
这个还是与设备的厂家联系得到答案会更快些;

网友B:
直接联系厂家吧

网友C:
更换的是同型号的视频采集卡吗,如果不需要从安装驱动安装后就应该马上能使用。一般都是在软件上授权。

网友D:
把驱动装一遍吧!
这个没那么多限制吧!
除非有用的远程控制。

楼主:
换的是同型号的,是另一台硬盘录像机使用的就旧卡,而且那台硬盘被格式化了,卡的授权文件找不到了,装完后就能识别,监控软件给出了卡号。监控软件提示要授权.能否通过修改授权软件解决问题那?比如:修改授权文件中的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