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切换

楼主(2013-01-22):
变频器上FWD灯闪烁,但电机不转,查资料是有正反转指令,但无频率指令情况。那就需要重新设置频率了,但设置频率时,EXT外部运行模式怎么切换不了PU运行模式,我是按的PU/EXT键啊..求指点..

楼主:
三菱变频器

网友A:
我记得是旋转按钮,频率闪烁,按下SET键,保存频率,按下启动才会启动电机
至于至于为何PU/EXT无法切换,楼主断电试试看,
还不行,就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楼主:
原因在应该把Pr79设置为1才可以切换...感谢

网友B:
楼主的变频器是E74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