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16J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3-01-22):
一台普传7800变频器,驱动6路用的是a316j光耦驱动,未接模块时应该一启动就报OC,但现在是频率上升到30多Hz时才报OC,在客户那里试机时一启动就报OC,是什么地方出故障了??求解决

网友A:
是否逆变回路故障了?

网友B:
首先要找出是6路驱动中的那一路报出的OC故障,以缩小故障范围的目的,再进行查找,PI7800应当是很容易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