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2):
]请教各位高手  变送器的传压膜片有好多种材料做的比如说 316L  蒙乃尔K-500  哈氏合金c-276  钽 它们都在什么样的工况下选用啊   有详细介绍这类的文章吗

网友A:
  变送器常用的金属材料防腐性能如下:
   316不锈钢为常用的不锈钢材料。适用于很多介质,对于弱酸,如醋酸也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
   蒙乃尔合金在有色金属与合金中,除铂与银外,它最耐氢氟酸(或氟化氢)腐蚀,在介质相当宽的浓度和温度范围内有很好的稳定性,亦可用于氯化物、海水、碱等介质中。
   哈氏合金C在湿氯、次氯酸盐、醋酸、强氧化性盐溶液(氯化铁、氯化铜)中耐腐蚀性甚好。
   钽在多种条件下表现出能与金、铂匹敌,比钛、锆、哈氏合金C等高级不锈钢耐腐蚀性都好。钽材料几乎不用担心产生点蚀、晶间腐蚀和应力腐蚀破裂。

    除传压膜片外,还应考虑测量室、法兰及接头、排气排液阀等的防腐蚀问题。为方便变送器选型,在我的博客中提供一个表格供参考。地址如下: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dlr&id=170040

楼主:
太谢谢啦表情太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