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2):
请教有什么仪器时刻监控线路电压并传送到电脑上~~谢谢!!

网友A:
带通讯的数字万用表———福禄克,胜利,优利德

网友B:
电压变速器加上组态软件

网友C:
这是一个方案供你参考

网友D:
只要PLC带模拟量输入,不要什么仪器一样可做到,想看电压数值就加个屏。入电脑的话有采集卡即可。

网友E:
有数显的电力表,可以测电压,电流,功率等功能,带485通讯的,可以和PLC,触摸屏和计算通讯的,前几天我还做了个柜子用的这种表,挺好用

网友F:
我知道福禄克有一台专用仪器是可以。
前段时间电科院有拿这个仪器到我们公司监控过20天。
这个机器不便宜,据说超15万。

网友G:
3楼的方案不错,不知道成本如何

网友H(2013-07-26):
这个很简单那  现在模拟量采集模块太多了  还有各种什么电测仪表  长期在线工作  用485总线传到电脑上由上位机采集就好  需要高点的可以买无纸记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