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2):
我有几组加热器,都是单相的,平均分配使用三相电源,准备选用4p的空气开关。现在不知零线线径按三相总和的电流选还是按三相中其中一相的电流选。还有就是空开,是按三相总和的电流选还是按其中一相来选

网友A:
都按照单向的就可以

网友B:
负载对称的话,零线可以小一号。

网友C:
加热器功率因数又比较高,就像一般三相电缆搭配降一档即可。空开当然是安三相额定功率的额定电流来选。

网友D:
按照负荷最大的一相电流选择。

网友E:
我觉得可以不要零线都可以用。。

网友F:
零线按一相电流选即可,空开按一相电流加大一挡选,比如15A就选20A,

网友G:
楼上几位的主要意见是:
零线按与相线一致选择,开关按三相负荷的线电流选择。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楼主:
再问问,如果在单相电路中,零线线径和火线的线径比例是多少

网友H:
在单相电路中,零线线径和火线的线径是一样的

网友I:
一般单相电路中零线跟火线都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