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2):
双控电灯,在走廊,长20M。

门口位置                                                                    走廊末端位置

L1 -----------------------------------------------------L1
   \                                                             /
    火线                                                        负载---------------电灯---------------零线。
    /                                                            \
L2  ---------------------------------------------------L2

双控开关。。。。L1  ,L2  ,没有打开电灯。L1在门口位置接在双控开关里,与火线在开关掷一起带电时候输电到走廊末端,,,,L2在开关里面时候电笔氖灯没亮。。。!L2这条线从开关那块面板拆出来(把电线铜丝完成移出螺丝),突然就电笔氖灯微亮了。为啥L2线有电?万能表测得有65V!(L2与零线)

L2有电,我还能利用这两条L1、L2改线路吗??????????????
放弃双控,门口有零线接入口,我还能利用这条线在走廊末端改成一个插座吗?
且整栋楼双控开关都是这样子的。

我是莱鸟,,,主要是想问下电线间,L2产生电压原因?这样L2是否有电的?
L2这条是两端是从双控开关拆下的,没有接触L1和火线。只要L1有电220v,L2就会有65v电压。

楼主:
难道是传说中的电感互动电动势问题。那根据右手螺旋定理。。呵呵。就有外向推力哦。

网友A:
放弃双控当然可以

不放弃双控也可以,不是L1有电就是L2有电,简单的你可以接两个插座,一个接L1一个接L2,总有一个插座有电

复杂一点的你就搞个继电器,接通有电的那根线到插座

网友B:
确定接线正确吗,按照你的图好好检查下,双控开关是不是坏了

网友C:
你的图有问题,我咋看不懂呢。。

网友D:
楼主表述不太清楚,其实,只要有零线,就可以改插座。

网友E:
2楼的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F:
图画的不知要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G:
插座最好单独走线,不要和灯接在一起。

网友H:
楼主应该先补一补中文课,表达不清啊。

网友I:
这个应该是感应电吧
上次我自己家装修
一楼道双控灯怎么接线都是跳电、
一个线管里面的线太多就会有问题、

网友J:
可以的,你必须在外面找零线引进,要不你灯泡很快就烧

网友K:
2楼的方法可行。我感觉加两条线更好。

网友L:
楼主你检查下电线管是多大的,看能不能在加插座所需要的电线进去,可以的话就增加嘛,这样的话也不影响你照明双控。当然要注意你管内的线不能太多。放弃双控的话,插座准备带什么负载的照明线路一般线径1-1.5这个你要考虑的。

网友M:
这么简单的题目也来讨论??

楼主:
我主要是问电线间对L2产生电压问题?

网友N:
L2的电是由于与L1平行了20米而感应过来的(因为两端悬空)

网友O:
哥们  问问你的初中的物理老师吧    服了

网友P:
改完后。灯丝是N线  嘿 改吧

网友Q:
这图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