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无错,程序由指令表却不能成功转换为梯形图为什么?

楼主(2013-01-22):
编译无错,程序由指令表却不能成功转换为梯形图为什么?

网友A:
每个网段只能允许一个回路。
将LD SM0.7
ED
R SM30.0,2
放入网络3
另外,无需END指令,梯形图中默认有隐含的END指令。

楼主:
问题已解决,十分感谢1楼的帮助!

网友B:
语句表功能比梯形图功能更强大!
所有梯形图可以转换为语句表,但不是所有语句表都能转换为梯形图。

网友C:
原来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