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2):
我从PLC监视写入模式转为普通模式后,电脑再开机打开梯形图就不能程序变换写入了,程序显示(R 写入)。要怎么操作才能让我重新可以编辑梯形图并且可以变换程序写入。谢谢!

网友A:
请在工具栏中切换或者在菜单(编辑)下切换,也可以使用快捷键切换模式。

楼主:
我知道这样切换,但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这样切换,但没用。
嗯,那么请在工具——设置中选择不写入PLC。

网友B:
监视一下再取消,然后转到写模式!试下

楼主:
谢谢您!按照您的指导解决问题了。

网友C:
软件故障
!!

网友D:
没遇到过。看看。

网友E:
对编程软件不够熟悉造成的,多看看软件手册。

网友F(2013-07-16):
这个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
我是在连接PLC之后,在线监视。之后返回时,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当时我也不记得怎么解决的了。
这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