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2):
求助各位大哥大姐,本人的直流电机是24V 800W,启动带负载,原来用的是继电器开关的,继电器最大电流只能过40A,导致电机空转可以,有了负载就不行了...想问问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大电流呢,小弟刚刚做机电这块还有很多东西要向大家学习呢

网友A:
难道不可以用接触器吗?

楼主:
用的单片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可以用接触器吗?
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线圈的得电和断电的,接触器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继电器触点控制接触器线圈行不行?

网友B: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嘛。方案很多,比如说用可控硅做的直流电路的开关弱电触发强电,小电流触发大电流。这个是传统的控制;还有现在就有直流固态继电器,也可以实现小电流触发大电流的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触点控制接触器线圈行不行?
这个办法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触点控制接触器线圈行不行?
这个办法最简单。
谢谢大哥的指点

楼主:
嗯嗯,太感谢版主了,过几天我就回去实验室试试

楼主:
确实可以,只是接触器大了点,厂家那边只要能实现功能就行,应该没有问题的。我过几天试一下,到时候可以就可以过年咯=。=

网友D:
要用直流接触器

网友E:
你现在的继电器已是额定容量,我建议你使用固体继电器或者专用的直流继电器。不然很容易损坏。

网友F:
有了负载就不行了,是怎么不行?不转还是转得慢?还是继电器发热?

网友G: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吧!

网友H:
其实接触器的线圈电流也不大,看看你的单片机输出能否直接驱动,要是不行,那么你就用小继电器拖动接触器

网友I(2013-02-26):
用晶体管做H桥驱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