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样???

楼主(2013-01-22):
求教师傅们:

当我用F167指令时,在3778以下时那个YB都不会熄灭,一直到3778以上都能熄灭。为什么呀?
PLC是松下FPX-C40T。编码器是这个:

楼主:
没人顶?
最后,我就把程序写成这样了:

楼主:
因为,如果走3777个脉冲,距离太长了。
我是先让步进电机做JOG运行,172指令。运行同时,编码器开始计数,达到目标值后,电机立刻停止。

网友A:
关键是松下的plc大伙用的都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松下的plc大伙用的都不多。
恩  同感,楼主有点非主流了。

楼主:
据我所知,也不少呀!什么才是主流?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