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2):
请问三相总功率40KW要选多大的线

网友A:
35平方线

网友B:
简单估算:千瓦数往下最近的一档就是电线平方。200kw以下。

网友C:
如果能提供负荷类型(如电动机、电热等)、及负荷组成(比如多大电动机多少台)等,则可能更便于选择导线;
严格地说,还与导线敷设方式等有关.

当然,此处可默认为穿钢管敷设;
而且,因负荷不大,可不需要那么详细。

网友D:
无论怎么算,16平方够了,不放心的话选25,35绝对是浪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无论怎么算,16平方够了,不放心的话选25,35绝对是浪费。
从你提出问题表面上看:25

网友F:
距离近16远点25

网友G:
25平方足够了.

网友H:
用25的吧!
其实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哦!

网友I:
16平方就行。25比较好

网友J:
  35的,要考虑夏天温升,敷设方式,三项是否平衡,还要留点余量。

网友K:
单负荷的话,不放心就放25平方的线吧

网友L:
24小时工作,这好是35mm

网友M:
各位同仁,谁有电流与线径的对照表啊?
来一份呗。

网友M:
来份对照表呗?

网友N:
关于载流量与电缆线径要看具体情况的。

网友O:
建议:铝线用35mm2  铜线用25mm2

网友P:
25平方就行了(距离较近)
距离远,而且温度比较高的环境温度条件下上35的

网友Q:
要看线缆是铜铝国标还是非国标距离负载的远近要想匹配最佳范围也很大。

网友R:
如果不是超长的话铜线16平方就够了

网友S:
距离近16远点25, 还是25安全。

网友T:
试试就知道那个哦

网友U(2013-12-16):
用16平方毫米的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