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3):
一轴平台,用伺服驱动时需安装几个SENSOR?我记得用三菱DSZR指令需要四个:左极限,右极限,零点信号、原点信号,大家一般用几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轴平台,用伺服驱动时需安装几个SENSOR?我记得用三菱DSZR指令需要四个:左极限,右极限,零点信号、原点信号,大家一般用几个?

就是这种,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A:
呵呵;这与你的要求及伺服的控制方式都有关系;

楼主:
能否说详细一些?

网友B:
普通精度就一个原点开关,如果高精度,并且控制器有近原点功能,那就二个原点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