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lsam C大请进

楼主(2013-01-23):
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您和论坛各位朋友,因为最近要用S7 300和Flexible通讯。我想在Flexible设置输入输出域,写入和读取定时器的时间。 写入时间已经OK了,现在就是显示定时器剩余时间。因为如果用S5T#格式,系统自己会根据剩余时间大小自动切换时基。好像时基1S  能显示1S~16min39S     时基10秒 能显示10S~2h46min30s
 我现在直接在定时器的BI管脚设定一个字,如果WINCC写入16分钟以内  显示正常     如果超过16分钟,比如20分钟。BI管脚却会显示2分钟,系统自动切换时基了。

请问C大能不能固定定时器以10S为时基计时,或者如果用STL W#16#WXYZ 编写的话,该怎么编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你可以使用IEC定时器,即SFB4。

IEC定时器使用MS为时间单位,数据类型为TIME,TIME实质就是32位的无符号整数,即DWORD数据类型。

楼主:
非常感谢C大,已经OK了。   就是DB块建了好多,顺便吐槽下flexible的功能实在是太不方便了,连做弹出小窗口都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