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3):
各大神:
统一精装修的小区,悲剧阿,问题不断出现,入住半年;
家用入户配电箱内接线情况如照片,红线一段绝缘皮发黄了,之前家里一直用查过两个2000W的大功率器件时候,过个10分钟或者半小时,一个大功率器件和其它普通电器一起使用的时候就几乎没有问题就会时不时跳闸,有时候跳一个卫生间的,有时候总闸跳,后来电工检查后把总闸换成施耐德40A的带漏电,发现总闸一直跳,一个个排查,发现一个卫生间一直跳闸,一一检查发现暖风机漏电,然后修了下,所有接线拧紧,现在貌似没问题;
前几天,陆续有邻居说空调带不起来的,有一户入户配电箱烧糊了,然后有几家自己打开了看了发现入户两个4方的线接空开的接头都黑了,我家的情况就是附件所示,现在发现有一段线发黄。

翻了标准:

GB 50303-2002

18.2.1  芯线与电器设备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3. 截面积大于2.5mm2的多股铜芯线,除设备自带插接式端子外,接续端子后与设备或器具的端子连接;多股铜芯线与插接式端子连接前,端部拧紧搪锡;

请问我是否可以据此要求和我家的现象要求开发商对入户线做搪锡?还是一定要接线鼻子?还是认倒霉?
[此贴子已经被jint于2013/1/28 8:43:20编辑过]

网友A:
多股软线按规矩应该线头搪锡或按压接线套才可以接入设备。

网友B:
这个可以找开发商解决!

网友C:
先确定一下电线是否达到国标?

网友D:
我家,2.5国标的线,有时候接两个电磁炉,10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E:
用冷压钳压个直管形接线端子线试试

网友F:
线发黄,应当是线没有压接好;
至于能不能根据标准要求开发商重做,不清楚,但应当可作为一个问题提一提。

楼主:
多谢各位的意见,协商当中,我自己带烙铁和锡过去让开发商派电工来弄一下。。

网友G:
  现在你家的电源进线搪锡处理或是冷压端子处理,不要忘记在原来的电源进线上加一段黄腊管(估计开发商是不会给你换线的)。

网友H:
应该压接接触不好,很少按规范做的!

网友I:
标准做法是应该要搪锡,但在大工程量的状况下很少这样做。

多股线不是不能直接压线,关键看你如何压线,特别是你所用的施耐德的断路器(其他的产品也一样)是可以直接压好多股线的。

通常我们是看接线端子的压接方式,如你所用断路器的这种压接方式,一般是将线头做一个倒勾(将多股线头拧紧、弯折180度钳实)塞进端子上紧螺丝,相当于在端子内塞进两根线。

如果电线截面积够大的,可以直接塞进端子上紧螺丝。一般6mm2以上可以直接塞进微型断路器的端子内,小于6mm2以下的就要折起来塞进微型断路器的端子内。

最关键是一定要拧紧端子的紧固螺丝。

楼主:
kfs 是中海,负责维修的人第一反应是换线,我没同意,换线又不能解决问题,现在有发现问题的有4,5家常跳闸呢,还有一大半人家没住也没打开检查的, 现在我想能烙铁挂点锡上去 也安心了,他们让我自己带烙铁,说他们没有工具,黄蜡管是啥玩意儿??。。没有听说过呢

楼主:
是4方的进户线,不行我请他们做导购,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J:
一般家居工程用的空开线缆都不达标,空开装修的时候就得换了,换线就麻烦了,

网友K:
先不说别的  就这配线是不是 稍稍有点乱啊???

网友L:
现在的人怎么中文都那么差。

网友M:
 两个地方要注意啊   4方的线要带4千瓦的电器啊   线有点小啊
                    2  接线端子要用力紧紧啊
           我们从没烫锡 也没压鼻子啊

网友N:
国家对住宅用电有严格的要求,挂锡是必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kfs 是中海,负责维修的人第一反应是换线,我没同意,换线又不能解决问题,现在有发现问题的有4,5家常跳闸呢,还有一大半人家没住也没打开检查的, 现在我想能烙铁挂点锡上去 也安心了,他们让我自己带烙铁,说他们没有工具,黄蜡管是啥玩意儿??。。没有听说过呢
对于线径小于10M2的多股线可以用50W的内热式电烙铁,用1-2MM的焊锡丝直接搪锡。
黄腊管就是电线保护套,相当于护套线的外护套。

网友O:
现在的开发商用的多是土电工的多。

网友P:
可能线没有压紧,新入户的要过一个月后把所有接线螺丝紧一下。

楼主:
电工师傅来花了半小时重新搞了一下,不过他说线的规格都小了点,建议我不要开两个空调用。 sigh。。谢谢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