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3):
刀开关和隔离开关和断路器有什么区别,各用在什么场合.各有什么用处?
像高压柜里面有高压隔离开关和高压真空断路器,为什么不直接用高压断路器.

网友A:
   我个人理解,隔离开关就是刀开关,隔离开关用来可靠的隔离电路方便下级安全的对电路进行检修,隔离开关是不可带负载操作。断路器也是用来隔离电路,但是它带有灭弧装置可以带负荷操作。
至于为什么不直接用高压断路器,有的时候越简单的东西越可靠,隔离电路隔离开关相对高压断路器来说更可靠一些,谁知道断路器的触电有没有烧结在一起?再说了断路器经常操作坏的几率总是要比隔离开关大得多,高压断路器坏了怎么修?
   个人见解,不知道是否有误,请高手指正

网友B:
用隔离开关是为了看到明显的断开点.个人见解,不知道是否有误,请高手指正

网友C:
刀开关就是用来隔离的,不能带负荷操作,断路器一般用来保护电路的过载和短路,可以带负荷操作。

网友D:
楼上说的都对。
越简单越可靠,所以只要不必带负荷操作的,就用隔离刀闸最好。

网友E:
如各位所说,为保证安全,停电检修线路等时,需有明显的断开点。

楼主(2013-03-09):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F:
刀开关能直接通断小负载电路,它有一定的灭弧能力,用在照明电路里是可以的
隔离开关是形成明显的断点,不能带负载通断
断路器可以带负载通断
真空断路器用于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