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3):
总等电位和接地线有什么区别,是不是都从配电房的地母排接过来的.各有什么用处,为什么有的酒店客房里面插座有地线了,浴室里面还要搞个等电位盒.

网友A:
等电位连接就是多个接地线连到一起的,作为保护接地用专用线。其线上没工作电流,

网友B:
等电位盒,应当是为了万一漏电时,不产生危险电位,以保证人身安全。
我说的不确切。

网友C:
等电位就等电位吧,干嘛还总等电位?等电位的意思是,所有的设备金属外壳的电位均相等,接地的概念是金属外壳接地,他们的区别是接地的电位就是地电位,而等电位则是电位相等,但不一定是地电位。如果等电位以后再接地,那等电位体就是地电位了。

网友D:
等电位即是等电势。在一个带电线路中如果选定两个测试点,测得它们之间没有电压即没有电势差,则我们就认定这两个测试点是等电势的,它们之间也是没有阻值的。 .
建筑中的等电位联结,是将建筑物中各电气装置和其它装置外露的金属及可导电部分与人工或自然接地体用导体连接起来,以减少电位差。等电位联结有总等电位联结、局部等电位联结和辅助等电位联结。
总等电位联结(MEB):总等电位联结作用于全建筑物,它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建筑物内间接接触电击的接触电压和不同金属部件间的电位差,并消除自建筑物外经电气线路和各种金属管道引入的危险故障电压的危害。它应通过进线配电箱近旁的接地母排(总等电位联结端子板)将下列可导电部分互相连通:
——进线配电箱的PE(PEN)母排;
——公用设施的金属管道,如上、下水、热力、燃气等管道;
——建筑物金属结构;
——如果设置有人工接地,也包括其接地极引线。
住宅楼做总等电位联结后,可防止TN系统电源线路中的PE和PEN线传导引入故障电压导致电击事故,同时可减少电位差、电弧、电火花发生的机率,避免接地故障引起的电气火灾事故和人身电击事故;同时也是防雷安全所必需。因此,在建筑物的每一电源进线处,一般设有总等电位联结端子板,由总等电位联结端子板与进入建筑物的金属管道和金属结构构件进行连接。
辅助等电位联结(SEB):在导电部分间,用导线直接连通,使其电位相等或相近,称作辅助等电位联结。
局部等电位联结(LEB):在一局部场所范围内将各可导电部分连通,称作局部等电位联结。它可通过局部等电位联结端子板将下列部分互相连通:
——PE母线或PE干线;
——公用设施的金属管道;
——建筑物金属结构。

网友E:
学习了!楼上的很详细!

网友F:
多点接地ing

网友G:
说的太多了吧,等电位就是两点或两点以上的测量点之间不存在电压差,等电位不只局限于高电位或者低电位,也不局限于电压性质,假如仅仅将它与地网、地线联系起来那就是有点片面了。

网友H:
等电位联结体不一定是接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