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合器

楼主(2013-01-23):
今天维修下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离合器。原因是弹簧用久了,疲劳了,没有什么弹力了,

网友A:
楼主拍了照片传上来,辛苦了,机器上的离合器我见的少。

网友B:
换弹簧  搞定了?

网友C:
支持这样的帖子,楼主辛苦了。

网友D:
改成电磁离合器会省掉很多弹簧。

网友E:
今天见识了!

网友F:
这种离合器是一种安全离合器,在负载过大时打滑,从而保护机械和电器,减少损失。机械如正常时可以调整螺母以增大摩擦力。

楼主:
6楼说得对,调整螺母以增大摩擦力。螺母调到最大了,再调的话,弹力都没有,换弹簧可以,当然铁珠也可以换、

网友G:
我们用的成型机是电磁式的

网友H:
厉害厉害,总是见识到了~

网友I:
用了多久了?

网友J:
是个大块头

网友K:
直接用一块弹片也可以

网友L:
这个应该不是离合器吧,应该是扭力限制器吧,或者说是过载限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