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4):
定压电源模块常见故障分析和排除
文章选自 http://www.inout-power.com

故障现象 故障分析 故障排除
输出电压比标称值低很多 一、负载电流过大,导致模块无法保证正常输出特性 减小负载使其符合模块最大额定输出功率或更换功率较大模块
二、输入电压偏低,导致模块输出电压亦跟随偏低 测量模块输入端引脚电压,调整输入电压在其标称范围内。或排除导致输入电压偏低的因素,比如输入防反接二极管是否压降过大,输入导线是否过细等
三、输入电源功率不够,导致模块没有足够的启动功率和正常的输出功率,从而使输出电压降低 更换更大功率的输入电源,满足模块的启动和工作功率要求
四、输出滤波电容过大,导致模块启动不良,无法建立正常的输出特性 减小输出滤波电容,一般建议输出滤波电容容值最大不要超过4.7UF,如果需要近一步降低纹波,可以采用LC滤波来实现
模块一接上就出现短路,继而无任何输出 一、输入反接,定压模块是没有防止反接功能的,反接的话会使模块短路烧坏 按照模块引脚定义正确接线,或在输入顺向串联一颗二极管,防止因为反接造成模块损坏
二、输入电压太高,导致模块击穿损坏 检查输入电源电压,输入电压应在模块标称的输入电压范围内。另外可在模块的输入两端接入稳压管或TVS管,防止过高的输入电压损坏模块
三、模块输出外接滤波电容太大,导致在上电瞬间因大电容充电引起模块损坏 减小输出滤波电容,一般建议输出滤波电容容值最大不要超过4.7UF,如果需要近一步降低纹波,可以采用LC滤波来实现
四、输入电压低于模块标称电压,而且负载超出模块标称功率。导致模块启动困难短路烧坏 检查输入电源电压和输出负载是否在模块的标称范围内
模块输出电压超出标称值,偏高 一、输入电压过高,导致输出电压偏高。定压产品由于是开环控制,输出电压会跟随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 检查输入电源电压是否在模块的标称范围内
二、负载过轻,小于标称值10% ,定压产品由于是开环控制,输出电压会跟随输出负载大小变化而变化 可在模块输出端加一假负载,使负载大于模块标称负载的10%
三、输入存在干扰电压或脉冲电压,比如存在电机负载情况 可以在模块输入端并联TVS管或稳压管
模块在工作中发热比较严重 一、输出负载超出模块标称输出功率 减小负载电流或更换更大输出功率模块
二、环境温度过高 一般模块的工作温度为:-40℃到+85℃。为提高模块的可靠性,如果环境温度过高可采用适当的功率降额或增加散热措施
INOUT品牌高品质电源模块 DC-DC直流稳压模块电源  AC-DC开关电源 / 广州晶源电子有限公司www.inout-power.com

网友A:
“三、模块输出外接滤波电容太大,导致在上电瞬间因大电容充电引起模块损坏 减小输出滤波电容,一般建议输出滤波电容容值最大不要超过4.7UF,如果需要近一步降低纹波,可以采用LC滤波来实现”——那就是电源产品设计时的致命缺陷,反过来就制约了你的产品市场占有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