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手册的疑问

楼主(2013-01-24):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穿管根数是什么意思,我若用三相四线制是不是需要最后再*0.6?
我现在做90功率的加热管,线电流理论值接近140A,从断路器出来的线用35平方,电缆用50平方的合适吗?
35*4*0.9=126安培,需要余量的多少合适,余量根据什么计算?
求知者告知,3q

网友A:
   这是电工手册上的口诀吗?
   穿管根数,可能是考虑了发热情况和散热情况;我那时选导线,通常只按流过工作电流的导线计算,也不知对不对(或者会按3根线计算、再按4根线校验一下);
   考虑到现在导线的质量,通常会留有余量。

   还需请有经验的朋友作些介绍。

网友B:
140A的工作电流,电缆截面25-35平方的铜线足矣了。不要太浪费了。

网友C:
余量我一般按照1.1--1.2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