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4):
本人今天接触了一下,三菱伺服 型号为'MR-J2S   输入单相220v,输出时候电机不转!

经过测量,驱动器的输出端U V W,VW两相竟然短路!
不知道为什么,量了其他的驱动器 也都是这种情况!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输出有电子电路测量不出来阻值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有电子电路测量不出来阻值很小
但为什么这两相是通的,而U相却和其他两相不通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人今天接触了一下,三菱伺服 型号为'MR-J2S   输入单相220v,输出时候电机不转!

经过测量,驱动器的输出端U V W,VW两相竟然短路!
不知道为什么,量了其他的驱动器 也都是这种情况!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记得以前 侧过 似乎也有个这个问题

后来发现不是问题 本来就这样

伺服 不转的话 你先先看看 伺服是否设定OK

特别是正反转极限 我记得似乎是第40号左右的参数

网友C:
如果是变频器的输出悬空,分别测其三相输出电阻,只能说明有电阻的的那一相可能有线圈负载并联着呢。

楼主:
经过认真排查,原来是把横向和纵向的编码器电缆接反了!
原因不想解释

还有相间虽然短路,但仍能正常使用。

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D:
不是相间短路,设计者加了一道小小的保护在里面了。

网友E:
看看原理图,应该好解释。

网友F:
保护了里面有个继电器没吸合

楼主:
伺服能正常工作了,看来即使输出短路也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