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4):
我公司一台数控机床,偶尔启动电机的瞬间变频器就P----,然后立刻消失,电机不启动,如果关机待一段时间有可能会好,刚启动机床时候没事,一般运行一小时后出现这个现象,换了POP面板也不行,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遇到过呵呵

网友B:
根据小弟分析,可能由于过热导致,可以通过散热改善。

网友C:
这个还真没见过~大半负载的问题~

网友D:
没碰到过!

网友E:
西门子论坛里的:
检查是否P0010 =0
检查给出的ON 信号是否正常
检查是否P0700 =2 数字输入控制或P0700 = 1 用BOP 进行控制
根据设定信号源P1000 的不同检查设定值是否存在端子3 上应有0 到10V 或输入的频率设定值参数号是否正确详细情况请查阅参数表如果在改变参数后电动机仍然不起动请设定P0010 =30 和P0970 =1 并按下P 键这时变频器应复位到工厂设定的缺省参数值

网友F:
看一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