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求解

楼主(2013-01-24):
下面这段是一个控制马达3个位置的信号,具体不太理解,请指教。

 M2000
   /  /---------------------[MOVP  K0  K1Y91]   IAI马达回原点位置
 M2001
  /  /---------------------[MOVP  K1  K1Y91]   IAI马达前进位置
 M2002
   /  /---------------------[MOVP  K2  K1Y91]   IAI马达后退位置

 就是想请问这里的K0  K1  K2在K1Y91里面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只是这几步程序是看不出来的,这部分只是控制Y91 Y92 Y93 Y94等几个信号通断,还要看这几个信号接到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这几步程序是看不出来的,这部分只是控制Y91 Y92 Y93 Y94等几个信号通断,还要看这几个信号接到哪里去了
意思就是MOVP KO时候Y91输出信号、MOVP K1时候Y92输出信号、MOVP K2时候Y93输出信号.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

楼主:
Y91 Y92 Y93 Y94都是接在IAI马达控制器上面滴。

网友A:
等于二时,不止一个输出通的,

网友B:
原点,Y91-Y94都不输出,前进位置Y91输出,后退位置Y92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点,Y91-Y94都不输出,前进位置Y91输出,后退位置Y92输出。
       正解。
具体指令应该参照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