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荡机怎么处理/

楼主(2013-01-25):
HITECH使用USB下载程式过程中突然断电,重新上电后蓝屏,求解?

网友A:
问下厂里服务售后。

网友B:
呵呵;很多屏都怕这个问题,程序输入到一半时断电,不行送厂家吧;

网友C:
可能你的屏有问题了,我用这个屏有时中途停电一般自检不能通过,但是还是可以重新下载程序然后正常。西门子的中途断电好像出问题概率比较大,尤其是使用SD卡回传过程中。

网友D:
下载时遇上断电?
楼主这也能遇上啊!
这个估计要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