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380接三角型纯电阻计算每条火线上电流

楼主(2013-01-25):
问题如上所说,犹豫学了很久没用忘记了现在请教各位大侠,望大虾们给出计算公式,以及选保险丝选多大

网友A:
刚走出校门者,肯定会计算,要不查查书?

网友B:
比感性负载的小

网友C:
采用基尔霍夫定律计算,节点电流流入等于流出。每相电流:2*800/380(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采用基尔霍夫定律计算,节点电流流入等于流出。每相电流:2*800/380(A)
就这样算~

网友E:
1.732*800/380(A),采用基尔霍夫定律计算是计算瞬间值,做积分,结果也是这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732*800/380(A),采用基尔霍夫定律计算是计算瞬间值,做积分,结果也是这值。
这是三角接法。不是星星接法。2*800/380

网友G:
唉,等大家复习过书本再说吧,我只能说5楼是对的,这公式是化简后的结果。

网友H:
线电流应该是不到4安培吧

网友H:
三相对称负载三角接法,总功率2.4kw吧,p=跟3uicos a,纯电阻的话cos a=1

网友I:
我也认可5楼说法!

网友J:
5楼正解
2400=1.732*U线*I线*1

楼主:
到底是怎么计算,哪位大虾能告诉我吗?

网友K:
按照九楼的去解

网友L:
晕啊,不光我不会啊

网友M(2015-04-19):
读书为了考试的结果就是这样,如果是学习的,就不会忘记了

网友N:
线电流会不会是1.73*800/380=3.64A。

楼主(2015-06-24):
2400=1.732X380XI

网友O:
I=3*800/380*1.732算出电流

网友P:
9楼的对,我算了一下,线电流为3.6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