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5):
像我们经常遇到二线制和三线制还有四线制的仪表,这些具体来说都是什么意思啊。我知道四线制的意思是两根信号线,两根是接电源的线。但,二线制和三线制咋理解?

网友A:
我们讨论的两线制、三线制、四线制,是指各种输出为模拟直流电流信号的变送器,其工作原理和结构上的区别,而并非只指变送器的接线形式。否则热电偶配毫伏计测量温度可称为是两线制的鼻祖了!

几线制的称谓,是在两线制变送器诞生后才有的。这是电子放大器在仪表中广泛应用的结果,放大的本质就是一种能量转换过程,这就离不开供电。因此最先出现的是四线制的变送器;即两根线负责电源的供应,另外两根线负责输出被转换放大的信号(如电压、电流、等)。DDZ-Ⅱ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的出现,供电为220V.AC,输出信号为0--10mA.DC的四线制变送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目前在有些工厂还可见到它的身影。

七十年代我国开始生产DDZ-Ⅲ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并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的:过程控制系统用模拟信号标准。即仪表传输信号采用4-20mA.DC,联络信号采用1-5V.DC,即采用电流传输、电压接收的信号系统。采用4-20mA.DC信号,现场仪表就可实现两线制。但限于条件,当时两线制仅在压力、差压变送器上采用,温度变送器等仍采用四线制。现在国内两线制变送器的产品范围也大大扩展了,应用领域也越来越多。同时从国外进来的变送器也是两线制的居多。

因为要实现两线制变送器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V≤Emin-ImaxRLmax

变送器的输出端电压V等于规定的最低电源电压减去电流在负载电阻和传输导线电阻上的压降。

2. I≤Imin

变送器的正常工作电流I必须小于或等于变送器的输出电流。

3. P<Imin(Emin-IminRLmax)

变送器的最小消耗功率P不能超过上式,通常<90mW。

式中:Emin=最低电源电压,对多数仪表而言Emin=24(1-5%)=22.8V,5%为24V电源允许的负向变化量;

Imax="20mA";

Imin="4mA";

RLmax="250"Ω+传输导线电阻。

如果变送器在设计上满足了上述的三个条件,就可实现两线制传输。所谓两线制即电源、负载串联在一起,有一公共点,而现场变送器与控制室仪表之间的信号联络及供电仅用两根电线,这两根电线既是电源线又是信号线。两线制变送器由于信号起点电流为4mA.DC,为变送器提供了静态工作电流,同时仪表电气零点为4mA.DC,不与机械零点重合,这种“活零点”有利于识别断电和断线等故障。而且两线制还便于使用安全栅,利于安全防爆。

两线制变送器如图一所示,其供电为24V.DC,输出信号为4-20mA.DC,负载电阻为250Ω,24V电源的负线电位最低,它就是信号公共线,对于智能变送器还可在4-20mA.DC信号上加载HART协议的FSK键控信号。

图一 两线制变送器接线示意图

由于4-20mA.DC(1-5V.DC)信号制的普及和应用,在控制系统应用中为了便于连接,就要求信号制的统一,为此要求一些非电动单元组合的仪表,如在线分析、机械量、电量等仪表,能采用输出为4-20mA.DC信号制,但是由于其转换电路复杂、功耗大等原因,难于全部满足上述的三个条件,而无法做到两线制,就只能采用外接电源的方法来做输出为4-20mA.DC的四线制变送器了。

四线制变送器如图二所示,其供电大多为220V.AC,也有供电为24V.DC的。输出信号有4-20mA.DC,负载电阻为250Ω,或者0-10mA.DC,负载电阻为0-1.5KΩ;有的还有mA和mV信号,但负载电阻或输入电阻,因输出电路形式不同而数值有所不同。

图二 四线制变送器接线示意图

有的仪表厂为了减小变送器的体积和重量、并提高抗干扰性能、减化接线,而把变送器的供电由220V.AC改为低压直流供电,如电源从24V.DC电源箱取用,由于低压供电就为负线共用创造了条件,这样就有了三线制的变送器产品。

三线制变送器如图三所示,所谓三线制就是电源正端用一根线,信号输出正端用一根线,电源负端和信号负端共用一根线。其供电大多为24V.DC,输出信号有4-20mA.DC,负载电阻为250Ω或者0-10mA.DC,负载电阻为0-1.5KΩ;有的还有mA和mV信号,但负载电阻或输入电阻,因输出电路形式不同而数值有所不同。

图三 三线制变送器接线示意图

以上三个图中,输入接收仪表的是电流信号,如将电阻RL并联接入时,则接收的就是电压信号了。

从上面叙述可看出,由于各种变送器的工作原理和结构不同,从而出现了不同的产品,也就决定了变送器的两线制、三线制、四线制接线形式。对于用户而言,选型时应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如信号制的统一、防爆要求、接收设备的要求、投资等问题来综合考虑选择。

网友B:
可能是鼠标点多了一下,结果上了两个帖,把此帖删了。

网友B:
1楼转的文章中没有插图,建议楼主到我的博客中看看原文。地址如下: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dlr&id=612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转的文章中没有插图,建议楼主到我的博客中看看原文。地址如下: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dlr&id=61258
太棒了,要的就是这个,谢谢拉

网友C:
其实几线制没有关系,关键是能够满足你的生产要求!
还有:
三线制的时候注意区分三极管类型,NPN   PN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楼转的文章中没有插图,建议楼主到我的博客中看看原文。地址如下: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dlr&id=61258
我是那天看了这个复制粘贴的过来的,我不知道还可以复制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