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5):
检查电机好坏,我原来总觉得是件很简单的事情,首先我不会拆线测三相电阻,测三相电压,测三相电流,测绝缘。

前段时间有台设备电机跳闸,我测电压正常,测电阻正常,测电流就是不对,额定电流1.5A,三相实际测量分别为2.5A,1.6A,0.9A(大概差别这么大,具体数字记得不是很清楚),当时也没有怀疑绝缘的问题,我就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反复测量了几次,后来我才测量对地绝缘,短路了。  为什么对地短路还有一相电流比正常的电流还小, 确实有点意外,没有遇到过。
为了给领导一个准确的结果,把电机拆下来测量,还是短路。

没有遇到过现在遇到了,也算长了一次见识,这个答复给领导也说得过去。
没过多久,另外一台同样的设备同样的电机又出现同样的问题,等我赶过去检查,机修的已经把电机给拆了下来。这个时候我就直接测量电机,三相电阻是对的,对地绝缘也没有问题,相间绝缘就测不出来了,因为星形接法的星点接在电机内部,外部只出来三根线。我就怀疑他们是不是搞错了,或许是泵的问题导致过流?  轴承不说很好,也看不出问题,很活的,于是我又找来三根线,直接接上通电,检查三相电流也是出现不平衡的现象,不过差别没上次那么多,大概是1.7 1.6  1.0 左右,电压没有问题。但是对地绝缘却是好的。

如果不通电试车,我如何用表确定这种电机的好坏?

网友A:
通电是最直接有效的判断方法。

网友B:
测电机绝缘电阻,不能用万能表的电阻档测,而应用500V以上的专用耐绝缘电压仪表(或摇表)测试。

网友C:
测绝缘,用摇表摇~

楼主:
10年了, 没遇到过的问题, 为什么连续出现两次? 难道是 祸不单行?

网友D:
有些故障处理的过程,就是经验积累的过程

网友E:
呵呵!楼主学无止境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测电机绝缘电阻,不能用万能表的电阻档测,而应用500V以上的专用耐绝缘电压仪表(或摇表)测试。
支持2楼的说法,不知道楼主是用什么检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测电机绝缘电阻,不能用万能表的电阻档测,而应用500V以上的专用耐绝缘电压仪表(或摇表)测试。
支持2楼的说法,不知道楼主是用什么检查的?
我从进学校学电工开始就知道用摇表,但是我一般不用,要用还要找别人借,多年来用一块万用表就可以确定一台电机的好坏,但是这次是个意外,所以我才发帖。

网友G:
用万用表测电机!我不行,稍大一点的电机绕组电阻阻值很小,用万用表不好判断!

网友H:
   测绝缘还是要用摇表

网友I:
 应该是线圈有断
点吧

网友J:
还是用摇表吧,万用表没法准确判断哦!

网友K:
有时候万用表也不是万能的 !要用专业的工具啦

楼主:
这么多人说摇表,就算对地绝缘是好的,就能代表电机线圈没有问题吗?我说了星点在里面,相间短路,如何测量,匝间短路,一般的表还测不出。

1楼说得好,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通电测电流。

网友L:
请参考变频器维修论坛里面咸工的一篇文章专门介绍用万用表判断电动机是不否有匝间短路现象的,很受用。对地绝缘最好用兆欧表测量,再仔细检查电机引线有无破皮损坏外露的地方,这种我遇到过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参考变频器维修论坛里面咸工的一篇文章专门介绍用万用表判断电动机是不否有匝间短路现象的,很受用。对地绝缘最好用兆欧表测量,再仔细检查电机引线有无破皮损坏外露的地方,这种我遇到过多次。
这个基本不要考虑,开始他们主管还让我把电机拆下来以判断是电机对地短路还是线对地短路。想都不要想,线对地短路不会运行一段时间再跳,电流不会只大这么一点点

楼主:
还有一件事情说明用表检测不如直接通电,表只能做初步判断。

有一台炉子是通过一个变压器给一种阻值很小的发热元件供电,变压器线圈有手指粗,内部接成星点。

一次因为烧保险,他们主管竟然让我检查是变压器的问题还是炉子的问题。通过测量,变压器和炉子发热元件,对地都是好的,相间电阻非常小以至我的表基本量不出差别,我不能靠这个测量数据给他准确的答复。我对他们说最好还是拿几个保险做试验,断开负载给变压器通电就可以确认了。

网友M:
不见得是接地故障。也有可能是轻微的匝间短路,轻微匝间短路是没法测量的,我曾经遇见过轻微匝间短路造成变频器跳过电压故障。

网友N:
不太清楚啊、

网友O:
要相信自己

楼主:
可能是因为这种电机使用寿命到了,所以出现的问题比较少见
很多电机因为过载、断相、进水等非正常因素而保护元件又选择不当导致的损坏,比较容易判断。

网友P:
问题最后怎么解决了 是什么情况呢  我也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P:
问题最后怎么解决了 是什么情况呢  我也没遇到过
小电机没有人修,只有买新电机,现在这种型号的电机都没得买,还要找替代的

网友Q:
这么小电机往往是小厂产品,若返修,质量会更差,出问题,不意外。

常规的问题用万用表就解决,若万用表测不出,可以用摇表。总体来说,只要断路器大小合适,断路器良好供电良好负载正常,只要跳闸除了电机就是线路,没有什么须要怀疑的

网友R:
我也常碰到这种情况的  我的判断方法也比较直接  除去检查线路没有问题的话 空试电机 跳空开的话那就是电机问题了。 我这边常出现这情况的是在 吊车上的绕线电机 大车行走的  频繁正反转  转子匝间短路 常有 一般听声音 声音有异响 首先检查线路 没问题的话基本就是要换电机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问题最后怎么解决了 是什么情况呢  我也没遇到过
小电机没有人修,只有买新电机,现在这种型号的电机都没得买,还要找替代的
小电机也不一定就是小厂生产的吧,我查了一下这个厂始建于上个世纪初,现在是上海电气集团下属的一个厂

楼主:
   见鬼了, 今天又有台电机出问题了。 这么短时间我连续检查3台电机出现问题, 已经少见了, 居然还是同样的设备,这还不算奇怪,奇怪的是还居然都是油泵电机出问题。
   我经常背着工具跑到处跑,一般只带一块万用表,首先看那台电机烫手,检查线圈电阻正常,检查对地绝缘正常,检查电源正常,从风叶罩的孔里拨电机很活的,本来我还想要不要拿个钳形表测一下电流,还是算了,既然发热,肯定是过流的,没有断相,负载和轴承又很活的,那会是什么原因呢?
   很快我就找到了原因,先不说,大家可以猜猜。

网友S:
电机反转了?负载太大了造成的吗

网友T:
油泵阀门  没开

网友Q:
不是没开,是开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电机反转了?负载太大了造成的吗
设备使用中出现的问题,怎么会反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T:
油泵阀门  没开
没有试过,我试过水泵,如果不开水,电流还小些,阀门开得越大,电流越大,
但是我也遇到过一种情况,出口阀没有开,电流也大,
这个设备正常使用过程中,是不会有人动阀门的。当然也不排除堵塞的情况咯。
我还没有考虑这种情况,下次也要考虑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不是没开,是开大了
我启动了一下,环境很嘈杂,也听不出什么声音,转也转得很快。

它是立式安装的,我把风叶罩打开,感觉风叶与电机距离很近,但是也没有接触到,我把风叶往上提,可以提出5mm左右,也就是说转子和轴下沉了,轴承磨损得厉害,但是还是很活的。

网友R:
立式装的油泵电机  是不是转子铁心跟轴脱了。 我碰到过一水泵就是 带负载电流大 检查绕组 线路什么的都正常 空载电流也正常  带负载就不行  拆开电机检查 转子轴跟铁心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立式装的油泵电机  是不是转子铁心跟轴脱了。 我碰到过一水泵就是 带负载电流大 检查绕组 线路什么的都正常 空载电流也正常  带负载就不行  拆开电机检查 转子轴跟铁心脱了
前两台电机,已更换新电机,我只负责拆线和接线

这台电机我也只负责拆线和接线,至于电机里面我就不会拆了

网友U:
楼主不妨想想其他的测量方法!

网友V:
其实10年在同一个工厂的经验并不是10年,最多算把1年的经验重复了1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V:
其实10年在同一个工厂的经验并不是10年,最多算把1年的经验重复了10年。
每三年换一个地方,不过都是在一个公司内部。

网友W(2013-02-27):
万用表只能简单判别,准确的用兆欧表

楼主:
还好,更换电机后都已经正常,没有判断失误。

网友X:
测量绝缘必须用摇表。500v

网友Y:
那请问楼主第三台电机是什么故障?

网友Z:
引用 网友B:
测电机绝缘电阻,不能用万能表的电阻档测,而应用500V以上的专用耐绝缘电压仪表(或摇表)测试。
非常正确,万用表只对损坏严重的电机能判断,对于万用表不能确认的一定要用兆欧表。再有带电测试电机好坏是很危险的,以后少做。

网友AA(2013-05-10):
引用 网友M:
不见得是接地故障。也有可能是轻微的匝间短路,轻微匝间短路是没法测量的,我曾经遇见过轻微匝间短路造成变频器跳过电压故障。
先用摇表测每相对地绝缘,看看情况,再用精度好的万用表测量每相电阻,看阻值是否平衡,应该是匝间有短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引用 网友M:
不见得是接地故障。也有可能是轻微的匝间短路,轻微匝间短路是没法测量的,我曾经遇见过轻微匝间短路造成变频器跳过电压故障。
先用摇表测每相对地绝缘,看看情况,再用精度好的万用表测量每相电阻,看阻值是否平衡,应该是匝间有短路吧!
你这么做事会累死去,首先我们是到处跑的,带的工具不会很多,其次不会给我们太多的时间,公事不管我们私事,我们是挤出时间干私事的,必要的时候还是要根据经验判断。

网友AB:
万用表才9V的电压,怎么能测出绝缘呢?要用500V的摇表测。
如果有一相接地的话电流肯定不平衡了,本来电机的星点跟地是一个电位的,现在你电机某一相的某个地方接地了,接地点就跟地一个电位了,那电流还能平衡吗?我想电流最大的肯定是接地的那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B:
万用表才9V的电压,怎么能测出绝缘呢?要用500V的摇表测。
如果有一相接地的话电流肯定不平衡了,本来电机的星点跟地是一个电位的,现在你电机某一相的某个地方接地了,接地点就跟地一个电位了,那电流还能平衡吗?我想电流最大的肯定是接地的那相了。
这个问题不需要讨论了,我就只带一块万用表,目前还没有判断失误过。

网友AC:
回复 楼主:
用好万用表(福禄克)是可以对小电机做出准确的判断的
4欧以上的阻值应该可以通过万用表判断电机的好坏。大电机就用电桥吧
一般情况下电机阻值一样 电压三相平衡那么电流几乎不相差多少。

网友AD:
引用 网友B:
测电机绝缘电阻,不能用万能表的电阻档测,而应用500V以上的专用耐绝缘电压仪表(或摇表)测试。
电阻太大,万用表应该不行,用摇表好使点!

网友B:
对,我想关键是绝缘耐压,看看在500V下是否会被击穿。

网友AE:
还是量电流好,我今天就误判一台,哪知是交流接触器触点接触不好,跳闸

楼主:
有过一次也不能算是判断失误,但是确实没能准确确定问题所在。

一台用变频器控制的15KW电动机发热冒烟,我首先就认为变频器有问题,因为发热冒烟了变频器为什么没有停机报警?于是恢复出厂参数,重新设置了变频器参数,检查电源和接线、检查电流都是正常的,但是依然运行温度较高。其实我想换变频器,但是一是无备件,二是我也不能肯定,在主管的判断下换了一台新电动机。 问题还是依旧,这个时候才搞来变频器更换,问题才解决。

这个变频器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也搞不清楚,就是换了变频器就好了,估计是输出的电流电压波形不符合要求。

网友AF:
不明白你是用什么测得电机????????

网友AG:
回复 网友L:
能否给哥连接。。谢谢。。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AH(2013-07-08):
我判断电机好坏是这样,首先用万用表(一般是MF47型表)*1欧档位测三相电阻,差1欧以内,可以认为三相电阻值平衡,再用*10K档对地或对壳测绝缘,指针有摆动,即认为绝缘不良。如果没问题,仍然跳开关热保护器之类的器件,就要用到钳形电流表测运行电流是否在正常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我判断电机好坏是这样,首先用万用表(一般是MF47型表)*1欧档位测三相电阻,差1欧以内,可以认为三相电阻值平衡,再用*10K档对地或对壳测绝缘,指针有摆动,即认为绝缘不良。如果没问题,仍然跳开关热保护器之类的器件,就要用到钳形电流表测运行电流是否在正常范围。
我有次测量一台小电机电流严重不平衡,但是最大的也没过流,没管它,让他们用,结果用得蛮好的

好像额定电流是2.2,测电流最大2.1,最小1.5

网友AI:
电动机三相电流与三相电压有很大关系,测试电动机三相电流前必须先检测一下三相电压,三相电压相差4%,那么电机电流会相差25%。

网友AJ:
引用 网友AC:
用好万用表(福禄克)是可以对小电机做出准确的判断的
4欧以上的阻值应该可以通过万用表判断电机的好坏。大电机就用电桥吧
一般情况下电机阻值一样 电压三相平衡那么电流几乎不相差多少。
真的吗?它的电池电压足够高吗

网友Y:
回复 网友AI:
实际中出现过吗?学习了。

网友AH:
引用 网友AI:
电动机三相电流与三相电压有很大关系,测试电动机三相电流前必须先检测一下三相电压,三相电压相差4%,那么电机电流会相差25%。
是的。在测电流前确定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如果超出范围,则测得电流不准确。这样也可判断到底是电机问题还是电压问题了。

网友U(2014-04-10):
知识在于经验的积累!!

网友AK:
应该是电机拖底了!

楼主:
  今天又框瓢了, 一个单相异步电机不转, 能盘动但是通电之后反而有吸住的感觉,用手助力都不动, 检查绝缘没有问题,但是绕组阻值不一样,一个30多欧姆,一个50多欧姆, 我也不知道单相电机主副绕组电阻值差别多少是正常的,感觉差距有点大, 我想电容问题不至于憋死盘不动, 只是转动无力吧, 机械问题转动好像也还可以,也排除, 所以我断定绕组烧坏了,匝间短路了。
   但是我也没肯定,实话实说我的分析判断,领导见我也不能肯定,又找了另外一个人, 这时我把电机和负载拆分了, 这时另外一个人来了, 通电一试,竟然转得很好。

网友A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测电机绝缘电阻,不能用万能表的电阻档测,而应用500V以上的专用耐绝缘电压仪表(或摇表)测试。
支持2楼的说法,不知道楼主是用什么检查的?
我从进学校学电工开始就知道用摇表,但是我一般不用,要用还要找别人借,多年来用一块万用表就可以确定一台电机的好坏,但是这次是个意外,所以我才发帖。
很少见过测量电机好坏是用万用表的  一般都是绝缘摇表的

网友AM:
电机越大  阻值越小   不是通过测量就可以检测到是否损坏的  我一般就使用一块万用表就可以检测   测量是基本 测量结果正常  检查电机运转是否灵活 用手拉动电机前后  上下 是否有活动空间 有的话 电机轴承有问题 转动电机是否有异响 或者直接转动费力 这些都是检查机械 很直接简单   用手摸电机是否发热  检查电机接线是否可靠 一切正常可以通电实验 电机线圈有问题会发出不正常的电磁声 以及震动  发热  断电消失    如果有此类现象电机匝间短路 单项电机主服绕组阻值不一样  而且可能还有电容 离心总成 就是把副绕组分开断电用的  单项电机空转  不代表电机没问题

网友AN(2014-11-01):
请教楼主测三相电流,测绝缘应该怎么测啊
转子和轴、铁芯分别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O:
学习了,看到这么多达人的经验,受益匪浅

网友AP:
匝间短路有时万用表测不出来

网友AQ:
引用 网友V:
其实10年在同一个工厂的经验并不是10年,最多算把1年的经验重复了10年。
经典。

网友AR(2015-01-12):
你这种情况属于线圈匝间短路,另外建议你备一个摇表

网友AS:
用电桥测量比较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S:
用电桥测量比较准确

搞那么复杂干嘛? 直接接电源测电流,电流正常就正常,电流不正常看三相是否平衡,如果平衡那就是过载,检查轴承,如果不平衡就是线圈问题了(相信直接接的电源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AT:
建议楼主发一些你测量时拆装电机的图片,效果更佳

网友AU:
你可以考虑一个因素,如果是新的电机或者新修好的,那么第一种情况会不会是绕组首尾头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