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5):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其中用到两个模糊PID的控制,一个液位的控制,一个密度的控制。现在不知道应该如何对输入的模拟量进行模糊化,以及处理完的数据进行反模糊化,有没有人做过,望不吝赐教!

网友A:
怎么叫模糊控制?这个不懂啊

楼主:
模糊PID就是在PID控制的基础上,使用模糊控制理论进行优化。
例如通过模糊规则来决定控制输出U的大小,模糊控制的作用主要起到将人的经验加到控制中去。
简单例子吧,假如通过燃气量的大小来控制炉温,炉温的测量值PV和设定值SP偏差较大,这个时候根据人为的经验就需要给一个比较大的作用,让燃气量加大或减小,这个人为的经验或者专家的经验通过模糊规则进行转换,最终控制输出U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