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6):
最近厂里有台安川五代的伺服开始是模块坏了拆下模块测量驱动也短路了,将模块和坏掉的驱动换上后上电带电机测试试运转可以,装上机器用了几天到高速的时候就报300号警,我空载马达提高速度到2000转也没报警,我看了下AL.300手册是再生故障,感觉有点奇怪无从下手,希望高手指点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负载惯性是否太大,电机刹车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B:
加的有制动电阻吧?查一下制动电阻的参数和电阻的好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的有制动电阻吧?查一下制动电阻的参数和电阻的好坏。
如没有可以加一个试试。

楼主:
这个伺服没有外接电阻,马达也不是带刹车的,我们换了一个后就可以了,而且参数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D:
换一个Ok
那还是变频器有问题。
有没有复位重新设置过?

楼主:
没有复位重新设置,难道和参数有关?

网友E(2013-03-13):
负载惯量过大,内部再生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