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6):
做机电一体化设计,必备的工具有那些?进步的途径有那些、、、
本人深深的感觉到机电一体化的,重要哦性和必然性,我以前电工为主,现在想在机械设计方面,学习,但不知道该从那里入手 ,要学习那些基本的计算,常识等等,,希望前辈们指点,,,

网友A:
就看你想学到什程度了,要是原理明白就行,那就看看机械原理方面的书基本上还能对付,要是达到参与设计的程度,那就需要的多了,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机械工艺学,以及机械加工学,机械制图等等,反正机械设计手册设计的东西你基本上都要知道,至少还写计算及原理知道怎么去查。

网友B:
用到哪,学到哪,做设计要见识的多一点!

网友C:
要做好机械设计,楼主最好学精一款机械三维软件,比如,IAR,PRO/E,

这些软件都带有计算功能,能算出很多材料的性能,同时,也很直观,哪里不行改那里!

当然,做机械设计的难度远远不是电能比的,要涉及材料,传动,力学等相当多的东西,要做好,没个十年八年的经验,那是搞不好的!

当然,从电过渡过去的,大部分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不必要全新设计,难度要小,因此还是建议你学好一个三维软件,使用过程中会很方便的!

网友D:
实在不行,你就把大学里机械专业的教材都学一变。。。

至于工具,看你想干什么了。

网友E:
学机电一体化设计,学的东西还真不少,什么机械原理,电工什么的都要懂,关键是要了解生产一线,要站在操作员的位置上去思考。做机械设计的,必须懂得机加工,否则你设计出来的零件是加工不出来的,机械设计的还要懂得装配钳工,否则怎么装配调试也是个大问题。要懂得各种电气元件,要能编程。要学的东西多了。真正做好没十年八年是出不来的。

网友F:
真的很多学的,我工作三年了,发现做机械,第一要掌握一门绘图工具,并且要熟练,这样才能有高效出图。第二要有材料知识,这个不是指书面的材料知识,而是市场上有什么材料,什么样的规格,什么样的价位。第三就是力学,机械机构等知识。第四就是加工的工艺,一个零件很快地选材出图纸了,但是如何加工?用啥加工?第五就是零件的后处理,是否喷漆、发黑等其他工艺。第六就是装配了,如何合理的装配减低工人的拆装难度,如何便于机器组装后的尺寸等等。第七:就是其他的,例如如何和工人交流优化装配,如何和工艺工程师交流如何降低加工成本等等。总的一句,好的机械设计师知道的要很多,但是除了第一点是要指望你自己的,其他的你当然也可以问人或者遇到挫折才总结出来的。当然,如果以上你都不能完全自己掌握,可以肯定地说要么你就一直也就是助力工程师打打下手,要么你就一定是一位老板级的工程师

网友G:
我是搞不 了的了

网友H:
有一种CAXA三维设计软件,觉得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