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6):
一台三菱F700 5.5kw变频器,启动信号加上后运转指示灯闪烁,说明书说没给定频率,不管是用面板还是端子都是一样,用JOG模式默认频率也还是一样,恢复出厂设置也没用,怀疑是CPU板坏掉,但是买CPU板太贵,最便宜都要5 ,6百,看到网上不少人问这个问题,请问各位高手有没遇到同样的故障,是怎么处理的,要是实在不行就报废算了!

网友A:
不是通病,如果是用过的机器,可能是主板坏,也可能是驱动板不好。有的是接线不对了。先查之。主板也可以维修的,价格呀不贵,只要300元。

网友B:
呵呵;先确认是不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