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7):
请教高手:30H+31H+46H+41H+31H+30H+32H=15BH是怎样算出结果15BH的!

网友A:
用CCD指令 自动计算的! 这个我也不会

网友B:
直接有指令可以达到这个功能,没有必要自己写程序计算的。

网友C:
30H+31H+46H+41H+31H+30H+32H=17BH,15BH不知怎么来的。

网友D:
16进和取低8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6进和取低8位
15B已经超8位了,不知什么规律的CRC,0 1 F  A 1 0 2

网友D:
三菱变频器通讯协议是累加和校验,15B上只取5B。ASCII码为35H 42H

网友E(2013-03-11):
引用 网友D:
三菱变频器通讯协议是累加和校验,15B上只取5B。ASCII码为35H 42H
我看他的数据感觉也是和变频器通讯用的

网友F(2013-06-13):
回复 网友E:
一个是总和较验,一个是列异或较验

网友G(2014-07-20):
先把ASCII码转化成16进制数,然后再把16进制数转化成10进制数,取低8位,进行异或校验,得出的结果为15B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