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密码问题

楼主(2013-01-27):
我的屏是GP37W2,想在一个按键画面上加密码保护,如:出条速度,按下显示密码画面,输入密码后,正确可修改速度,错误,显示密码错误。可否讲的详细点,网上有加密方法,但我看不懂

网友A:
用D脚本功能去做。

网友B:
我是做在PLC里面。输入的值与PLC内的值比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在PLC里面。输入的值与PLC内的值比较。
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D(2013-04-06):
是否我的地址有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否我的地址有误?
猜不到
凑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否我的地址有误?
猜不到
凑字
无法跳转画面

if ([w:LS0310]==1234)
 {
   [w:LS0008]=5002
 }
endif

网友A:
脚本的触发条件是否满足啊。

网友D:
风大侠帮忙看看

网友A:
上升沿触发,给LS310赋值1234后,位地址LS300的00位由0变1,肯定会跳转画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