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7):
三菱PLC编程,D4=X0+X1+X2+...+X7   这个怎么实现吗?要先把x变成数值量?

网友A:
是多个数据相加么?

楼主:
是的.多个数值相加.

网友B:
X是什么,在PLC中X是位元件的

楼主:
就是输入端口.位元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多个数值相加.
那么,直接的方法,就先用加法指令如何?

补记:
据4楼,则我理解错了,应不是用加法指令。

楼主:
MOV  k1x0 d10
mov  k1x1 d11
mov  k1x2 d12
......
mov  k1x7 d17

add d10 d11 d4
......
add d4 d17 d4
难道还要这样么?好复杂.

网友C:
指的是逻辑关系,还是运算

楼主:
是十进制运算,不是布尔运算.

楼主:
serp k2x0 k1 d4 k8

网友D:
x0,x1...x7是输入点吗?是逻辑或运算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serp k2x0 k1 d4 k8
?????

楼主:
X0\...X7是位元件,那么把位元件转化为数值,再把数值相加,换句话说就是统计X0,...X7里有几个是1.

网友F:
要先赋值再相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