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8):
变频器不存在起动电流的问题,电机的电缆配制可以不靠虑起动电流吗?

网友A:
一般是这样,但要考虑是否是带载启动,范围要小一些。

网友B:
这个..可以说明白点吗

网友C:
可以不考虑的,但是要考虑电机的远近线损压降问题。

网友D:
我以为,变频器当然要考虑启动电流问题,只不过,变频器的启动电流一定要比电机的额定电流大才合理。小马拉大车只能是特例。电缆线也如此,只要输出电流能满足电缆载流量的要求即可。

与直接工频启动比,变频器的启动电流不会过载那么多倍。

网友E:
启动电流大一点只是短暂的,瞬间的,只要不是大特别多就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F:
用变频器考虑满载的电流!

网友G:
我觉得要考虑,电机工频启动电流会是额定电流的3-7倍,变频启动只是会小些,1.5-2倍,当然这都是瞬间电流,如果距离很近的话,不用考虑也可。如果负载额定电流很大,选电缆载流量稍大额定电流一个档次的电缆就好。